(已成功串灯泡的锅)修个山寨充电头子改 18v做辅助电源请教贴

楼主(2023-03-07):
已经可以带载了就是串灯泡的问题,散热风扇现在还有点问题有时候转,有时候不转。
1:这种没有光耦的充电器接220v整流桥后高压电容上无法工作
2:有个头子给12v稳压二极管出来的只有10.4v左右给18v出来的倒是正常的18v不知道哪里限制了
3:还是那个江苏高科的48v充电器改24v,断掉3842的电源7脚直接给18v辅助电源空载正常启动,带载无法启动,去掉负载启动后再加负载可以正常,一旦启动后就可以正常带载启动了再反复开关电源都正常了,感觉哪个电容有充电建立时间不知道需要不需要加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
4:324低压侧给不给辅助电源都是一样,324我只是把原来的辅助供电二极管断开给外接的辅助电源,固定输出24v时324的供电为8v,断掉二极管后接上12v或者18v的辅助电源都是一样,感觉低压侧加辅助电源没啥用…
5:手头没有合适的负载只有24v100w的车用白炽灯,接上后电流瞬间4a然后就保护了,用48v的转向灯泡
做负载的时候电流200毫安左右没有保护,没有电子负载不知道怎么测试,我看网上别人改的用电阻丝做负载也没有保护,不知道哪里没有改对…
大电容放电威力真特么大…激爽…

网友A:
被电以后精神一整天吧

网友B:
这也玩得太大了.
当心冒烟!

网友C:
那个灯泡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电以后精神一整天吧

3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玩得太大了.
当心冒烟!

有灯泡…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灯泡干嘛的

做负载用的啊…比较直观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负载用的啊…比较直观点

看着功率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功率很小的

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负载…无法确定这个电源改后的带载能力…现在就是4a直接保护…很是头大…

网友D:
同款手术钳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手术钳路过

铁手也顶不住拆电阻的热度…10几年前在药店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手也顶不住拆电阻的热度…10几年前在药店买的…

错,这玩意是用来夹狭小空间取或者装元件的,电子元件拆装其实带手套短时间也可以趁热取下来的

网友E:
做辅助电源不需要多大功率,这样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辅助电源不需要多大功率,这样挺好的。

关键就是现在324给不给辅助电源都是一个鸟样,不能带载,今天用电阻丝搞了个1-2a的负载…连1a都带不起来…

网友F:
为了独立给芯片供电,LZ也是挺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了独立给芯片供电,LZ也是挺拼的

只是练手罢了,然并卵…

网友G:
只是练手罢了,然并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是练手罢了,然并卵…

今天去掉串在220v回路里的灯泡可以正常带载启动了…24v4A左右风扇部分有点问题把风扇解决了就可以装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