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继续求助,另一个TOP226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低

楼主(2023-03-07):
前几天一个UC3842的小电源在各位热心网友帮助下,已经解决了。
我这里还有一个小的开关电源,也是修了好几天了都么有修好。
上电后,300V直流正常,但是输出端的3个电压,只有0.8伏左右,非常缓慢的增加,但是也远远达不到标称电压。

300V滤波电容更换了,TOP226是最值得怀疑的,也换了几个,不行。这个原来的TOP226装到另外的板子上是可以工作的,后来又换回来了。
光耦也换了新的,6.8V稳压管也换了好几个了,用3.3V的稳压管代换过了,现象差不多。
手动在FB点对地加电压往上调,光耦次级用万用表测电阻,开始是几兆,当电压达到8V时,光耦次级降低到几K欧,说明这个反馈电路也是正常的。

上图是TOP226控制脚的波形,看起来在4.7V和5.7V之间变化,好像也是正常的。
TOP226的漏极电压是300V的直流,示波器观察没有看到脉冲变化。

这是C112上的电压波形

3路输出电压,开始怀疑是不是有短路。在3个三端稳压芯片分别加适当的电压,3路输出都正常,没有大电流,排除次级短路情况。

怀疑变压器损坏,首先5个绕组都没有开路。然后在某一个绕组加一个几伏的脉冲信号,其它4个绕组都可以测到,看起来变压器没有明显问题。
初级绕组的几个保护元件都拆下来测了,我有一个好的模块,这几个零件完全交换了,也没有解决。

TOP系列外围元件比较简单,比UC38XX更加简洁,理论上来说是很好修的,但是现在就是解决不了,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思路。

网友:
我的电源芯片PN8192C(LNK364PN)也遇到了类似问题,等高手赐教

网友A:
检查变压器各绕组同名端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B:
前级电路可能没有起振,它是由TOP226以及线性光耦PS2501控制,再检测一下C111电容是否不良,曾经维修过一个小电源,也是半天找不出故障元件,后来发现光耦元件由线性变成了开关属性导致前级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变压器各绕组同名端是否正确连接

这个电源原来是正常使用的,所以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这是TOP226漏极的波形。

我看了下其它几个绕组,都能测到类似的波形
说明电路是有振荡的
但是次级绕组为什么电压那么低
只有C112这个绕组的电压看起来比较正常,有5V左右。

难道真是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C:
输出端电容换一下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TOP226漏极的波形。

我看了下其它几个绕组,都能测到类似的波形

C112这路供电说不定就有问题呢,先看4148和C112是不是都正常,供电可能要高于5.7V才行

网友E:
先断开红框部分,再测FB是不是正常,正常就查红框部分电路,不正常就查箭头部分,还不正常就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级电路可能没有起振,它是由TOP226以及线性光耦PS2501控制,再检测一下C111电容是否不良,曾经维修过一个 ...

感谢,问题找到了,确实是C111电容坏了。
这个电容其实以前拆下来用万用表测过有40UF,
今天找了一个100UF的代换,就好了

问题太隐蔽了
感谢

网友:
曾刷到过一个视频,说是控制1脚的电压要大于5.7V芯片才正常,你这里是低于5.7V的,要不更换一下V154和C112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端电容换一下呢?

输出端电容确实有问题,最开始发现有点漏液,不过全部更换了

这次没有输出主要还是C111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断开红框部分,再测FB是不是正常,正常就查红框部分电路,不正常就查箭头部分,还不正常就是高压部分的 ...

谢谢热心助人,不过问题已经找到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论坛大神多,进来很有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D:
C112这路供电说不定就有问题呢,先看4148和C112是不是都正常,供电可能要高于5.7V才行 ...

请看我1楼的图片,VMAX其实超过了5.7V的。

电路确实也振荡了,后来发现是47UF电容不良,
修好后,再次测量TOP226的1脚就是很平滑的直流电压了。
不是这种锯齿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进来很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