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通病源于脑残的设计的海尔MZGB-2390EVTZB变频微波炉,前面板屏闪烁不止。

楼主(2023-03-07):
这一段时间,和微波炉干上了,前一段时间,给妹妹修了一台:妹妹家的格兰仕G80L20CSL-DG微波炉,屡烧6X2P1保护二极管和保险,可以去掉吗?,昨天,朋友又搬来一台海尔MZGB-2390EVTZB变频微波炉,说是前面板的屏幕反复闪烁,按键也失效了。这台机不像普通的微波炉,前门是整个的,上面有一个液晶屏和2个触摸按键。活动的,控制部分是在机箱上。在当年松下和日立录像机有类似的这种设计。

网友:
我来早了吗?咋解决的?

网友:
只有图片,没有文字描述,让人看不懂哦。

楼主:
也就是这种折叠前面板的设计,前面板上的液晶屏和触摸按键,必然要通过排线和主面板连接。主面板上的显示和操作均正常,唯独前面板上闪烁,而它们是挂在同一总线上的,测量5V,12V均正常,而CLK和DATA均不停的跳变,拨掉5脚插头,测量相互之间的电阻值,发现有几条线不通。估计是线断了,拆开果然如此。我就想问下设计师,面板打开这种设计,不但需要安装2套屏和控制电路,不增加成本吗?而且这个反复折叠的线,就不能设计成像笔记本一样从屏轴上穿过?或是设计成软排线,就是胶皮线,而且还是90度的死弯,没有余量,这样时间久了,必然会断的呢。

网友:
刚出来工作的大学生设计的吧。但是设计图纸没有人审核的吗?企业大了,多是尸位素餐之徒。

网友:
看来是主板有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这种折叠前面板的设计,前面板上的液晶屏和触摸按键,必然要通过排线和主面板连接。主面板上的显示和 ...

不用问了,我们都是组装厂,人家让怎么装,我就怎么装。
设计又不关我的事,坏了更不关我的事,反正维修你自己出钱。

网友:
只能说是国产排线质量问题,那么粗的线都会断,你叫日本原产的排线怎么活呀。

网友:
到一定时间断不是能多报废点机子

网友:
变频的不好修

网友:
领导喜欢这样的,没办法

网友:
设计师考虑用够设定的年头就应该换新的了。

网友A:
一直搞不懂,变频和非变频磁控管结构上有什么不同。到底能不能通用

网友:
当初设计根本就没考虑反复弯折后造成线断的情况,完全不负责任。

网友:
那么粗的线都会断

网友:
还有些品牌的微波炉门板打开很费劲。

网友:
拆解维修的很细 致,使用一定时间后断线促进换新消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搞不懂,变频和非变频磁控管结构上有什么不同。到底能不能通用

用过非变频的你应该知道,除了最高档,其它档位都是间断加热的,越低档间隔时间越长,变频的低功率也是持续加热。

网友:
看热闹,顺带学习下

网友:
远离海尔,没有烦恼。  这种设计也能上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