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一个msata固态换上不开机的问题

楼主(2023-03-07):
我的蜗牛星际小主机想搞成局域网盘,原来16G硬盘装的精简版win10居然不带SMB之类的功能。

想装完整版系统,16G空间不够,于是去咸鱼25包邮买了个64G的GLOWAY固态MSATA,就是为了省一个SATA口。

结果昨天收到后插上,主机不启动,黑屏,鼠标也不亮,换回原来硬盘就没问题。

难道硬盘也有兼容性?问卖家,卖家也搞不懂,但坚称硬盘肯定是好的,都跑过测试的;还说很多人买搞小主机都会这样,硬盘退回去又是好的,建议换盘或补偿10元。卖家还提到这个问题咸鱼有人能修。

既然能修,退回去还要花邮费,就补偿10元买个MSATA转SATA试试吧,不信邪。

带来公司研究一下,发现应该45脚接地,这个盘没接地,51脚定义NC,这个盘却接地了,难道这几个NC的脚可以定义硬盘特性?

刚看了坛友wurenji帖子,发现版型完全一样,该坛友的盘45脚是接地的。

这样的话,我要试试了。会不会是盘的45脚没接地,导致主板识别异常?

版型不能说相似,简直一模一样,而且RCE5,6还没标反:

一排电阻就装了一个,而上述帖子的硬盘装2个:

懂的大神给解惑一下,这些msata没定义的脚,到底能有哪些用法?

线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23-3-16 20:22):
问题已解决,在51或52脚这里数两面各5各脚,用透明较大贴起来即可。
原因:大概是这几个脚除了接地,mSAT定义都是NC,这盘44脚有个二极管与49通。

补充内容 (2023-3-31 11:47):
确定是mSATA的49脚切断即可,与其他脚无关。

网友A:
插上不开机,你这盘短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不开机,你这盘短路了吧

灯是亮的,就是系统不跑了,当时怀疑盘里有什么专用系统,后来问卖家,说格式化后跑过数据读写速度了。

网友A:
系统不跑?能进BIOS吗?

网友B:
好像msata不能省SATA接口,主板用了msata,就有一个SATA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不跑?能进BIOS吗?

不能进,键盘都不亮。带电去掉这硬盘,立即亮了。

我怀疑掉固件,卖家说不会,他测试过。

网友C:
你那个蜗牛星际是不是黑色的板子?????如果是的话,不是很兼容,原因未知,其他绿色板子都可以正常兼容大容量的MSATA,,,

网友:
先试试64的好坏吧,要是正常那可能入楼上所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像msata不能省SATA接口,主板用了msata,就有一个SATA不能用

第一次听说这种奇谈怪论。我还从来没发现有这种情况。我敢肯定你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听说这种奇谈怪论。我还从来没发现有这种情况。我敢肯定你没有试过。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蜗牛星际是不是黑色的板子?????如果是的话,不是很兼容,原因未知,其他绿色板子都可以正常兼容 ...

决定加个电阻再试试,还不行上转接板sata试试。

技改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几十个MSata,也从没发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某些型号的主板,MSATA的接口是跟SATA接口共享的,用同一个通道。更有甚者直接被阉割掉,只支持无线网卡,不支持硬盘。拙见而已,勿喷。

网友:
等等看方案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试试也许可以

楼主:
经过各种折腾,无效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win10精简版不好用

网友:
从第二张图片看,那几个电阻有可能不全,焊盘感觉被动过,原始应该有电阻,所以想办法补上缺的电阻,再决定一下板子是不是好的,再进行下一步。

网友:
估计不是硬盘的锅。具体查一下主板的参数,看看MINIPCIE接口是否支持硬盘。我以前遇到过一块铭瑄的B75IL ITX的小板。带MINIPCIE接口,理论应该支持MSATA,但官方也没有明说。经过很多网友证实就是只支持无线网卡,不支持硬盘。

PS:Mini PCI-E接口有两种规格,一种规格是具备USB 2.0、PCI Express通道,专门安装WLAN无线网卡。另一种规格是具备USB 2.0、PCI Express、SATA通道,用于安装WWAN网卡和MSATA硬盘。单纯从外观辨别都是一样的,具体需要查看主板的技术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