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救:酷狗K6智能音箱无法充电

楼主(2023-03-07):
如图的酷狗K6智能音箱,我网上买了一块电池,没看正负极,结果接反了。

然后如图的芯片特别热,无法充电了。这种该如何维修呢?

网友:
只好充满电,放进去用了?

网友:
那就换个芯片呗

网友:
换个1c吧,不行的话外置充电模块

网友:
如果确定是充电控制,一是换芯片,二是弃之不用,另加充电控制,可外置,也可内置。

网友A:
是你圈上的大芯片热还是旁边的u31热,啥也看不清

网友:
看不起芯片型号

网友:
加个充电板进去最简单

网友B:
淘宝上淘一块蓝牙小板,改成蓝牙音箱。

网友:
外接4056充电

网友C:
找个空位子加个4056的成品板子,有迷你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淘一块蓝牙小板,改成蓝牙音箱。

这个是蓝牙音箱,蓝牙模块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圈上的大芯片热还是旁边的u31热,啥也看不清

大芯片热,应该是个充电的IC,除了充不上电,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空位子加个4056的成品板子,有迷你款的

这个电池是7.4V,2600mha的,原装的充电器应该没问题,也可以用4056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