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电阻,串在场管的D极与S极的电流差别很大

楼主(2023-03-07):
如题,为什么电流相差这么大?

网友A:
因为MOS通过栅源极电压控制导通,导通时大致等效为电阻,在Vgs正常电压范围内电压越高导通电阻越小,这两种应用环境下的Vgs差异巨大
图一的Vgs为12V减去1欧电阻分压后的结果可能只有2V左右,图二的Vgs等于12V

网友B:
G极加电阻10K-100K试一下,图二电流大是因为G极的电流直接对地,很容易烧MOS,图一的G极电流也要过1R,,但不管是图一还是图二,G极不加电阻,电流大,容易烧MOS,这样的实验没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MOS通过栅源极电压控制导通,导通时大致等效为电阻,在Vgs正常电压范围内电压越高导通电阻越小,这两种 ...

正解,非常好。

网友:
电阻串在下端那就是分走了12V的驱动电压啊,而且电流越大分走的越多,形成负反馈了

网友:
基础知识再慢慢温习一下

网友:
你换成P结管子,结果或许大不相同。

网友:
DS间的寄生二极管考虑了吗?

网友:
这个这么小的电阻居然对导通影响这么大,是不是在S的时候工作在放大区,在D极时已饱和直通?GS的电压刚好卡在这个管子的饱和区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B:
G极加电阻10K-100K试一下,图二电流大是因为G极的电流直接对地,很容易烧MOS,图一的G极电流也要过1R,,但 ...

图一的MOS工作在线性区,严重超过SOA范围,容易爆炸
图二的MOS漏源电流虽然大,但栅源电压12V处于合理范围,MOS基本完全导通,串电阻通常是为了降低寄生电感引起的振荡,与限流无关

网友:
一般取样电流,都是串联S极吧

网友:
测一下Vgs有什么不同,以及相应电压下Rds值,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电流大了后,s极电压被抬升,Vgs降低了

网友:
愁人,两电路Vgs不等怎么能一样相等时自然一样

网友:
左图的GS导通电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