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神州战神 K660D i7 D2 进水机故障,请教大神……

楼主(2023-03-07):
进水机,我清洗过后,上了一遍wd40  然后烘干,  开机使用都正常,独显不识别,bios里面也看不到,但是 风扇狂转,温度高,检查发现过主板有掉件,求个图纸或者找图纸的渠道……

网友:
wd40真是神油

网友: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xzmpdf.net/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93.html

或者迅维网,再或者你提供版号  我帮你找

网友A:
搞不懂上这个上WD40干嘛,防锈?看看维修厮是怎么处理进水机的吧,烘干,用洗板水擦拭腐蚀处,换掉所有腐蚀元件,断线的刮线飞线处理。这关WD40啥事啊。

建议楼主还是发给专业维修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上这个上WD40干嘛,防锈?看看维修厮是怎么处理进水机的吧,烘干,用洗板水擦拭腐蚀处,换掉所有腐 ...

是wd40精密电器清洗剂吧,不是除锈剂的那个

网友:
修主板的大神太少了,分享的资料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wd40精密电器清洗剂吧,不是除锈剂的那个

没准真是用的蓝瓶的那个

网友:
万能神油不是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上这个上WD40干嘛,防锈?看看维修厮是怎么处理进水机的吧,烘干,用洗板水擦拭腐蚀处,换掉所有腐 ...

发现进水机已经是好几天了  有一点点锈迹,手边没有专门的清洗剂,就用这个,挥发比专用清洗剂慢,一些锈迹和水分清理掉以后,就是烘干,加速wd40分解,后来还开机用上了
只不过出现了上述故障

网友:
会导致电容漏电

网友:
直接去找售后要吧

网友(2023-05-21):
水会腐蚀电路板,露在外面的你好处理,如果显卡、CPU底下渗进去水呢?

网友:
wd40不能搞电路板,用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