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找到车载收音机干扰源了

楼主(2023-03-07):
就是加装的这个显示屏,接通电源就收不到台,拔掉电源就正常。显示屏有两根电源线接12伏,一根摄像头线,还有一根倒车触发线,触发线也是12V,不挂入倒挡就是黑屏,挂了倒档就有图像。想干脆把触发线和电源线都接在触发线上,这样对收音机就没啥影响了。本来想重新买个带倒车影像的车机,想想面板不好搞,方控功能也不好搞,最关键还是收音机后面有一根横梁,标准体积的车机估计放不进去,只能放短的,这种短车机不好找,只能将就用。

网友:
找到就好了,软故障最麻烦的

网友A:
这个屏幕是不是有开关电源啊,搞个金属盒子屏蔽下看看

网友B:
加这个屏的目的就是为了倒车影像吗,没有看看大屏的安卓车机吗,大屏安卓车机短,应该能放进去。

网友C:
干扰源是这个屏的背光灯很大可能是升压型的,把这个屏的升压板包一层铝皮铜皮之类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幕是不是有开关电源啊,搞个金属盒子屏蔽下看看

应该是有升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这个屏的目的就是为了倒车影像吗,没有看看大屏的安卓车机吗,大屏安卓车机短,应该能放进去。 ...

安卓机音质太烂被我卖掉了

网友:
找到就好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还是没解决问题啊,

网友:
找到问题所在就是解决了一半的问题

网友D:
现在听收音机的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听收音机的不多了

以前很喜欢听,手上买过不少单声道或者立体声的收音机。现在都用手机看世界,谁还听收音机啊?收音机广告在太多了,估计一天12个小时,就有八个小时在放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扰源是这个屏的背光灯很大可能是升压型的,把这个屏的升压板包一层铝皮铜皮之类的看看 ...

刚才用不锈钢饭盒试了一下,整个装到里面也不行,收音机外壳接地了稍微好了一点点,干扰仍然非常严重,外放音就好像人捂着嘴巴在说话。

网友:
整体屏蔽下试试吧,不行的话单独把屏幕也屏蔽下

网友:
收音机听的少了

网友E:
其实倒车影像没有什么用,只要倒车时把脑袋往后看就行了,倒车雷达倒是很有必要

网友:
软故障最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倒车影像没有什么用,只要倒车时把脑袋往后看就行了,倒车雷达倒是很有必要 ...

现在雷达几乎是车的标配,我也是开了十多年车,常言说得好,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我觉得倒车影像是很有必要的,也就百十来块钱的事,我可不愿意在视线不好的情况下撞到石墩子或电杆或者什么

网友:
我的是照地灯干扰喇叭。一开门,喇叭里面就有滋啦滋啦的声音。关门灯一灭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