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一次失败的万用表维修经历!CHNT ZTY0206A

楼主(2023-03-07):
网友发过来一块正泰的全自动钳表!故障描述是电容档误差太大!
到手检测,电容档差不多有五倍的误差!另外发现几十K以下电阻测量也是误差超大!
这表大量使用了MOS管,运放和模拟开关一类的芯片,由于很多元件都是重样的,所以尝试采用对调和更换的方式,排查了一半多的芯片和MOS管,故障依旧!
这个表跟之前我询问的我的一个正泰表感觉很相似!都有一个AG2IX的八脚芯片,查不到任何资料!分压电阻应该是集成到了芯片内部!
胡乱修了两天,决定放弃,给网友寄回了!流下了没有技术的眼泪!

楼主:
这表开机电流13毫安左右,现在不确定电流是不是偏大,网友可能觉得费电,外挂锂电池使用,电池电压4V左右,这表是3V供电的!

网友A:
让大师束手无策,这位网友你是何居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大师束手无策,这位网友你是何居心啊

真到了大师手里可能就秒杀了!唉,不懂技术啊

网友:
能动手就不错了,我等看了只能绕过。

网友:
至少拆开了,不算完全失败。

网友:
热成像都上了,尽力了。

网友:
这表有点意思,我觉得你可以看看从输入到芯片通路上有没有异常偏大的阻抗。

网友:
13ma的待机电流肯定不对,

网友:
总结,这表不能买

网友:
会不会是用软件校准的

网友:
一个修不好不算啥,哥有一次网友寄来5块一模一样电源板,一个也没修好,囧到家了

网友:
热成像都用上了,楼主维修能力已是不简单。

网友:
怎么没有保险呢

网友:
不会修大神出马,那必须手到擒来啊!

网友:
和我买的一块有部分类似,我是从专业玩表的卖家手里买的一块多功能表,价格不算贵,比新的大约便宜一半,但是到手后发现2到3天要换一块新的4元一块的9v电池,注意这是在几乎不使用的情况下,后来亏回程运费退了,算上买电池的钱,一共亏了20出头,这说明漏电的问题专家也可能修不好

网友:
竟然有不会修修不好的表,那这表应该丢灶里炒一碗蛋炒饭!

网友:
寄回是不可能寄回的,继续努力啊……

网友:
楼主都修不好,大家不要买

网友流下了贫穷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