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利用原有驱动板废旧硬盘改造小电磨(及个人入坑简历)

楼主(2023-03-07):
最早入坑就是从废旧硬盘改造小电磨的视频开始的。手头有拆机电脑电源、废旧硬盘。准备动手时驱动板被炒热了,某宝里便宜的20多,评论质量不太好,好的将近40、50了。一直没找到直接驱动的方法,一直没动手。期间,用拆机电脑电源改了可调电源(0--30伏)T12焊台一体,制作了一个维修插座、一个LED灯珠拆焊台。最近找到了利用原驱动板可以解决停转问题的方法,忍不住又动手了。虽然每天只有晚上10点之后才有时间,搞到很晚,却像着了魔一样。自己动手能力不强,却喜欢动手。自己给车做保养,更换机油、机滤、空滤、空调滤、清洗节气门、加装喇叭、扶手门板边蒙皮、更换刹车灯泡、升级车机、加装行车记录仪都自己干,还有手机刷机、网络机顶盒刷机等等。但是都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体验动手的乐趣。最近才进论坛,希望和大家多学习学习。下步想做应急启动电源、点焊机、电动螺丝刀之类的,请多帮助,谢谢!

关于跳线问题,我也是小白一枚。最后这样解决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不稳定,有时可行,有时不行。用数据线插上改造也试过了,都不能保证百分百成
功。比如短接2、6那里,有时没一点反映、有时接通后松开也一直转、有时需一直接通才不会停。我实践过,情况就是如此,有没有哪位大神能解释一下!
(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
改造无罪,折腾有理,加油干就是了

网友:
也改过,玩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是直接利用原硬盘的驱动吗?“第二版改造接线”和“解决停转跳线方法”有点看不清,望指点

网友A:
硬盘电路板SATA接口都是通过隔直电容输出的,外部端子无直流电平,表示短接那几个端子就能让硬盘不停转表示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电路板SATA接口都是通过隔直电容输出的,外部端子无直流电平,表示短接那几个端子就能让硬盘不停转表示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2307

网友:
这是直接用原电路改一下就能用了?

网友:
改的不 错,动手能 力强

网友:
适合磨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电路板SATA接口都是通过隔直电容输出的,外部端子无直流电平,表示短接那几个端子就能让硬盘不停转表示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2307&page=2#pid14186893 我实践过,确实如此,它就是转了,但不稳定。同一个硬盘,前一天这个方法有效,第二天,通电不转,重新通电,又转起来了,有时短接2、6再断开也会一直转下去,有时却需要一直短接。3、5是一直短接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电路板SATA接口都是通过隔直电容输出的,外部端子无直流电平,表示短接那几个端子就能让硬盘不停转表示 ...

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电路板SATA接口都是通过隔直电容输出的,外部端子无直流电平,表示短接那几个端子就能让硬盘不停转表示 ...

视频:

网友:
这是自己发送自己接收,让主控有数据流,不会停机吧!
与假网络类似

网友:
动手能力强...不错

网友:
坏硬盘俺还多,以后干

网友:
其实砂纸根本不需要粘,硬盘高速转起来以后砂纸自然就平展了。

网友:
我用IDE硬盘改过一个,一直没有解决停转问题,各种方法试了都不行,只能断电重启

网友:
换上切割片可以当角磨机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