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云一代 JDC-1 Padavan 固件 支持KVR 无缝漫游

楼主(2023-03-07):
基于大佬源码编译,未测试

本打算编译好了刷入,在Breed重置未完成时指示灯灭了,网页也没反应,重新通电指示灯变色了,一下一种颜色,现在变成粉色,夹子也读不了。没工具没技术先搁置了

网友A:
恩山搬过来的吧?

网友B:
鲁班是2代?
还是3代,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鲁班是2代?
还是3代,能用?

鲁班根据固件是3代,鲁班的固件我也编译了,不过BUG太多,我不会修

网友C:
最后固件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山搬过来的吧?

我 clone 代码编译的,本来打算在恩山发,但是今天貌似抽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固件能用不

我救不了砖,识别不了芯片,没法测试

网友:
胆小,有能力的朋友先试试

网友D:
征集小白鼠,不要怂,就是冲......

网友E:
Breed进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Breed进不了吗?

对,Breed进不去,系统也进不去,救砖用夹子编程器识别不到芯片,夹子之前用是好的,我怀疑有硬件损坏。现在没技术也没工具把芯片卸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征集小白鼠,不要怂,就是冲......

我的不是刷机废的,不要怂。我的还没开刷路由器就挂了,不是固件搞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不是刷机废的,不要怂。我的还没开刷路由器就挂了,不是固件搞废的 ...

期待下,家里还有2台1代64G

网友:
是否长时间运行稳定?

网友:
已测试 刷完不启动

网友F(2023-04-28):
开机粉色灯是分区表和编译配置有点问题,我改成hiboy编译出来的配置文件https://github.com/hanwckf/rt-n56u/issues/216就修复了,顺便把内置emmc挂载的bug修复了,编译了一个精简功能的固件地址是:https://www.123pan.com/s/z2UlVv-ZQYeh.html提取码:WO42。也可以自己fork自定义一下功能:https://github.com/Qin0919/Padavan-build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机粉色灯是分区表和编译配置有点问题,我改成hiboy编译出来的配置文件https://github.com/hanwckf/rt-n56 ...

支持KVR 无缝漫游吗?谢谢

网友(2023-07-24):
引用 网友F:
开机粉色灯是分区表和编译配置有点问题,我改成hiboy编译出来的配置文件https://github.com/hanwckf/rt-n56 ...

我自己编译的也是粉灯后蓝灯然后一直重复重启

网友G(2023-08-23):
引用 网友F:
开机粉色灯是分区表和编译配置有点问题,我改成hiboy编译出来的配置文件https://github.com/hanwckf/rt-n56 ...

大佬好样的全网第一个支持kvr的JDC1的padavan。
使用了一下,可以打开kvr,其他大部分功能也正常。
美中不足是,5G桥接搜不到上级信号,但是可以手动输入信号密码成功桥接。
还有开机不能自动挂载内置emmc,可以用mdev -s手动挂,但是在启动脚本里面启用mdev -s不起作用。
期待大佬继续更新

网友(2023-10-20):
引用 网友G:
大佬好样的全网第一个支持kvr的JDC1的padavan。
使用了一下,可以打开kvr,其他大部分功能也正常 ...

我也是小白,看网上教程编译的。我后面升级了宽带,换成wifi6路由器,也换成x86软路由跑PCDN,没再用京东云了。今天才在恩山上看到有人编译了4.4内核的padawan,可以试一下https://www.right.com.cn/forum/f ... ead&tid=8309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