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配个3.5英寸硬盘盒,该怎么选呢

楼主(2023-03-07):
    硬盘选了希捷ST4000VX015,电源是GST36B12-P1J | 12V ,现在在纠结靠谱的盒子。
    两个想法,一个是选大迈hd035这种便宜凑活的,一个是选铁威马的两盘柜这种,以后可以加盘的。
    买机械主要是为了存无损音源,日常听歌用的。以后估计也会加盘存电影电视剧,不过不是近期了。

网友:
我买的绿联的,90块好像是。
很方便,做工也还行,测试过了,我用的WD的18T矿盘,WIN10下,读写都可以上200(零碎文件除外)

网友:
小黄鱼上找希捷的原装拆机盒子咯

网友:
搞个西数或希捷的拆盘硬盘盒不错,至少电源很好

网友A:
机械移动硬盘不适合长时间接USB使用,建议用NAS吧。

或者直接放在主机内使用就是了,为什么一定要放外面。音乐我也有收集,一般是保存2份,1份放主机里面,1份冷备硬盘。

网友:
都在搞   NAS

网友:
感觉数据线和盒子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移动硬盘不适合长时间接USB使用,建议用NAS吧。

或者直接放在主机内使用就是了,为什么一定要放外面。 ...

我也想诶,但是现在没地方放,不然肯定用硬盘柜了

网友:
3.5用盒子就是硬盘杀手,除非你硬盘不要钱,太多了机箱内放不下。

A,不要说纯为了备份,盒子有助于硬盘缩短通电时间延长硬盘使用寿命。
1,硬盘驱动电机有几十万小时正常运转时间,你通通断断却是增加磁头撞击磁盘隐患。
2,现在的大容量硬盘有管理策略,真开机了长时间不访问硬盘,磁头会回到停泊区,硬盘会降速或者停机。

B,不要说硬盘内有重要内容,不方便对房间内其它游客展示,或者怕中毒,资料被分享,呵呵,互联网时代没有隐私。文件夹隐藏一下就好了,游客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翻你的电脑。

C,不要说方便移动,3.5的加壳子,还要带电源,堪比一本中号的新华字典。有这钱不如买一个64G的3.0U盘。

So,,,,,,总结下来,不买,省钱,买了,浪费。

网友:
以前淘宝有希捷的42.9带电源

网友:
不建议搞这玩意,硬盘容易坏。且3.5的不方便,抗震能力弱
电脑硬盘口不够可以加PCIE扩展卡,硬盘位不够可以换机箱。
总之伤一块硬盘就够哭半天了,里面的数据啊

网友:
3.5建议nas,只比好盒子贵一点点

网友:
硬盘盒子坏了我两块硬盘

楼主:
问一下,nas是配置网络使用的吗。
我只需要本地笔记本直接访问,是要买什么设备呢?
找个合适的硬盘柜代替硬盘盒可以吗,有推荐吗(三位数)

网友:
我们的技术群里有人推荐优越者的易驱,盘与盘对拷截图里的速度很快,这种设备最好是买带外置电源的版本。

网友:
用那种可插拔的硬盘座!

网友:
西数或希捷的拆盘硬盘盒不错

网友:
好多人说硬盘盒会伤硬盘,吓的我一直不敢买。

网友:
好多人说硬盘盒会伤硬盘,

网友:
硬盘盒绿联的就挺好的,再往上加钱提升就不大了,最稳的还是装台式机里,或者搞个n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