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配置能网页多开吗?

楼主(2023-03-07):
h61主板,酷睿i5 3470的u,ddr3的内存,网页多开,不是开多个分页,是开四个主页。

网友:
完全可以,配两条8G共16G内存

网友:
能不能多开看内存,内存够大,就可以开很多页面,现在的浏览器都很吃内存,打开个西瓜视频,2G内存就没了。

网友:
没问题,8个也行

网友:
最好有8G内存,不要用chrome,占内存多

网友:
我的奔腾3260也可以酷睿i5没压力

网友:
可以的,谷歌浏览器最新版已支持内存压缩技术
需要安装windows10才能支持最新版
cpu支持10没问题,看内存,
4gb建议win7,
8gb以上10没问题
现在二手内存便宜,建议8+8小黄鱼大概四五十以下可以收到吧

网友:
别听他们瞎说,装个EDGE想怎么开就怎么开,三五个网页和玩一样,三五十个或许会卡一会,页面文件放大一点。

网友A:
多多上2条3代8G不到100,还怕看不了网页?

网友:
网页多开是没问题的。内存8G的配置在微软的系统下开四个桌面来回切换都很自如

网友:
你开十个数码之家没事,你看三视频网站就卡了。

网友B:
DDR大点好些,,,主要得是SSD的硬盘。。。。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大点好些,,,主要得是SSD的硬盘。。。。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嘿嘿

这主板也就sata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多上2条3代8G不到100,还怕看不了网页?

ddr3 1333 8g要八九十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ddr3 1333 8g要八九十块吧

咸鱼1600的8g,估计不到60
这两天我还看呢

反正我配置高点,但是开5个不同的浏览器还是不卡的
当然都是普通网页,没有视频或者游戏那种

预算够,直接换双条8g,组成16g的双通道,够用到它淘汰的,性能提升很大
预算不够,4g的两根也可以,反正只要是双通道就行,性能就出来了
两根2g的,也不是不行。。。
单根还是算了,除非你不要求性能

网友:
我的G41+E8400也还在用。

网友:
内存要大,8-32G 硬盘必须是固体的!那么网页你随便开!

网友:
我的建议是卖了换成1230V5性能不错或者1240LV5我试过占用比四代低很多,性能高

网友:
内存和固态,开网页不是和玩一样

网友:
主页和分页有什么区别?
不只占内存,也有占CPU的。你如果多开几个B站的1080视频,浏览器会把CPU跑满。
所以,关键看你网页是什么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