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看,nas需要raid么?

楼主(2023-03-07):
电脑的硬盘坏了,送修都没有恢复多少数据出来,想组个nas,需要raid的吗?

网友:
对数据安全性有高要求的话,Raid1才是正道。

网友:
nas不建议用raid0,毕竟nas对硬盘速度要求不高,为了安全可以raid1,或者不组raid,双盘双备份,比如文件备份到硬盘1后,利用filesync这类软件同步到硬盘2

网友:
数据重要的话还是得多备份啊

网友:
看来数据不重要  重要的话肯定不用想

网友:
我是建两个,一个两块盘做raid 1,存重要文件资料。另一个不做raid,存小姐姐。

网友:
数据很重要的话组个Raid1就行了,其他Raid不推荐,包括Raid5,当然如果你为了提高磁盘速度那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
双盘raid1+单独硬盘冷备份

网友:
我是每个盘都是basic,手动或者自动备份到另一个盘。
阵列要谨慎,gg是分分钟的事情。虽然概率低,一旦遇到就是灾难

网友:
我之前也一直犹豫过,直到我花了1000多去找人恢复数据开始,我就铁了心要做RAID,而且还要RAID5

网友:
看对数据安全和现有资源的情况,安全要求高,就raid,资源不足,usb硬盘备份也是一个方案

网友:
家用,重要数据RAID1是王道,USB外接存储备份也行。

网友A:
都花钱做NAS了,再多花点做RAID似乎是应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花钱做NAS了,再多花点做RAID似乎是应该的

楼主只说想组个nas,可没说想花钱,也有可能利旧呢?可公开资料类的传云盘,小姐姐大房子,家庭照片类的建议双份或者三份,(介质不限,有刻录机的也可以光盘)真碰见过连阴雨,两份硬盘备份都损坏了。

网友:
raid家用没必要

网友:
看资料重要程度和多少还有预算

网友:
数据很重要,工作用途的,那就不用考虑直接raid1 ,用企业盘。2块就raid1 ,4块就raid 10。别弄啥 raid 5。

坏了一块硬盘  ,直接开机备份数据,也别换新硬盘,很容易在重建的过程中有硬盘挂了。

网友:
一,看数据重要性来定;二,不要以为组了RAID就可以高枕无忧,万一出错,数据恢复也是经常会遇到各种难题的。

所以我是不碰RAID的,反正重要的资料数据也就不到10个GB,所有的硬盘上,都可以开辟这点空间,那就家里的硬盘上,每个上面都来一个备份,用同步软件,起码6,7个备份吧,还不到100GB的占用,但是在好几个设备上,还放在不同的地方,同时损毁的概率估计和遭核弹攻击的概率相当了

网友:
家用BASIC,不听劝的等坏盘

网友:
数据还是同步网络云盘,同时本地也要备份。上传网络的数据加个密码。本地局域网nas家,与云盘同时保存,做raid就没啥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