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在那可以找到这种万用表的滑触片?

楼主(2023-03-07):
有一组彻底腐蚀没了,找不到配件啊,坛友们有什么妙招不

网友:
或许可以找一个别的 弹片 焊接一下

网友:
大部分是这样的。。。

网友A:
见过类似的,贵二的890好像就是?
不行就改装吧,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类似的,贵二的890好像就是?
不行就改装吧,没办法了

贵二是什么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二是什么表?

贵州无线电二厂

网友:
自己做一个,或者找人做一件吧

网友:
有点像电位器里面的触片

网友B:
你这个有点像理想万用表的弹片

网友:
找个蒸汽开关的触点簧片试试

网友:
这个不好找,太小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有点像理想万用表的弹片

确实是理想万用表的

网友:
油浮子里面有这种弹片,一般都是和油泵一起的

网友:
这种很小众,只能DIY了

网友:
就一片断了,重新加工一个不难的。

网友:
这种非标件只能买弹簧铜片自己加工了

网友(2023-05-04):
同意2楼方案。这种异类的拨片不好找,要么焊接,要么制作。再就是找同型号表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