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讨论:示波器电池供电

楼主(2023-03-07):
手里有个某源数字示波器,双100M的,有时会室外使用,供电麻烦,考虑改造改电池供电,拆开看了一下电源模块,电源有4组电压,其中一组还是正负电压,不好改。萌生了两个其它的方案,请大家讨论哪个方案更合适,也希望有更好的想法。
一是用逆变器或内置电池的UPS,这个方案体积有点大,也重,变成220,效率低。
二是用DC-DC模块升压到直流300多V,直接接到原电源的整流桥后面。DC-DC电路效率高一些。
大家觉得哪种方案可行?

楼主(2023-10-04):
给过试验,最终完成了改锂电。采用48V方案,13串18650,用的松某拆机3100mah电池,第一次试机,残电续航近2个小时。做了个电池仓拧在示波器下面,正好当个底座,从底下打孔走线、装螺丝。原机的电源插座拆掉,装了个充电插孔。原机的插座其实可以不用改,直接接入48V就可以,但怕插错电,所以改了。

网友(2023-03-07):
我建议你方案一。

网友A:
买个100w的逆变器就行

网友B:
干扰是个大问题!对于示波器,尤其是100m的

网友C:
四组电压分别多高?功率多大?正负也不怕,只要均衡电路强悍……

网友D:
室外使用,买个手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100w的逆变器就行

用正弦波的可以不?或者名厂的UP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组电压分别多高?功率多大?正负也不怕,只要均衡电路强悍……

+-17.5V  6.3V  5V(5A)     AC-TRIG
前两组电压没有标注电流,估计最大3A

网友E:
这东西功耗不大,第二个方案小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扰是个大问题!对于示波器,尤其是100m的

您指的是逆变器干扰么?用大厂的也存在这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功耗不大,第二个方案小巧点

直流升压模块可以内置,外接12V,可以插到车点烟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室外使用,买个手持的

不想再花钱了,手里的这个1500多,预售时买的。现在涨到1900多了。

网友:
同意6楼,户外用手持的

网友:
这示波器也太耗电了,户外用手持式的吧!

网友:
可以再深入研究一下,LCD/LED屏的?内部应该是12v

网友:
室外应选用便携式的示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17.5V  6.3V  5V(5A)     AC-TRIG
前两组电压没有标注电流,估计最大3A ...

应该是三组供电电压,AC-TRIG是交流触发信号,校准用的。普源的液晶屏的示波器功耗不大,建议采用3串锂电池,3组DC-DC电路,一路升压17.5V,一路降压6.3V,一路降压5V。DC电源板放在示波器内部,估计电池也能放进。可以拍几张示波器内部图片发出来,让大家充分发挥才智。

网友:
公司用的话  上逆变器  安全
自己用的话  有技术就dcdc

网友:
出外干活还是手持的实在,没必要改

网友:
可以再买一台手持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