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一个QC3.5手机充电头

楼主(2023-03-07):
最近网购了一个5v3.5a的手机充电头,用了几天就手痒拆了瞧瞧,一个8脚贴片S7133B驱动芯片就完成了,分享上来。

网友A:
看开关变压器和USB接口差不多大小,估计额定功率才5v1a。好的开关变压器大些。

网友:
输出侧为什么还要并联681(阻值680欧)电阻?防止空载时电压过高?会增加待机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开关变压器和USB接口差不多大小,估计额定功率才5v1a。好的开关变压器大些。 ...

电流应该在1A左右,虚标了

网友:
严重虚标,估计输出就是1A

网友:
不能最多了,顶多2A

网友:
原来型号是QC3.5哇,我还以为是QC3.5快充协议呢……

网友:
这电路有点豪放

网友:
给小夜灯什么的用用还行,手机充电的就算了吧

网友:
原理差不多,用材一般。估计功率不足。

网友:
做工挺简单

网友:
看内里估计有点太假

网友:
做工看着很一般

网友:
这电路精简了些,能够稳定10W输出就不错了。

网友:
简简单单的元件,比较环保

网友:
  这用的住嘛?会不会充坏手机

网友:
充手机就免了吧,充电能力不足还危险,

网友:
充电器看着有点简陋了。

网友:
打死5v1A到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