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V30A西普尔充电器啸叫怎么解决?

楼主(2023-03-07):
在无负载的情况下,给充电器输入220V市电时,有唧唧声音,检查不是变压器发出的声音,短接3844的启动电阻,改用18V直流电输入后,没有声音。以为是电容发出声音,更换初级电解电容后,声音还是在,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可能处于空载节省模式下就是这样的。

网友B:
你怎么检查不是变压器的声音?

网友C:
啸叫只有变压器和电感能发出声音,确定是哪个发出的声音用纸片或塑料片折个方形,用705硅橡胶浇灌

网友D:
电感声音,建议你用筷子碰一下电感,确定是哪个电感后,换掉
或者用502滴一滴在上面,完全干了之后,外面用哥俩好这种ab胶,完全涂抹一圈,整个包起来,变成封闭电感
这样就不叫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感声音,建议你用筷子碰一下电感,确定是哪个电感后,换掉
或者用502滴一滴在上面,完全干了之后,外面用 ...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检查不是变压器的声音?

我爬在上面仔细听了,热地区声音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啸叫只有变压器和电感能发出声音,确定是哪个发出的声音用纸片或塑料片折个方形,用705硅橡胶浇灌 ...

这个方法好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处于空载节省模式下就是这样的。

谢谢支持和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啸叫只有变压器和电感能发出声音,确定是哪个发出的声音用纸片或塑料片折个方形,用705硅橡胶浇灌 ...

可以用热熔枪浇筑吗?

网友(2023-05-18):
热熔胶冷却太快,可能还没流到位就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