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机14500磷酸铁锂电池,完美替代5号电池

楼主(2023-03-07):
拆机的IFR14500磷酸铁锂电池一批,AA,5号电池大小,3.2V可反复充电,400~550mA左右,充放电倍率1C,也就是500mA,充电截止电压3.65V。
1节14500电池+1节5号占位桶可以替代2节5号干电池的场合(如指纹锁,剃须刀,相机,鼠标等等)
【闲鱼】https://m.tb.cn/h.UK5lmxp?tk=mCr4dRqAzY9 CZ3457

坛友价:14500电池1.5元1节,占位桶0.5元1节。有带引线插头,和拆掉引线光电池两种,需要指定的说明一下,不说明就随机发了。
10节起卖,快递一般发邮政EMS(疫情影响的地区和偏远地区新疆、西藏、宁夏不发,运费太贵不值当了),满50元包邮(可搭配店里其他物品满50),不满的+8元运费

【关于质量】由于是拆机电池,我已逐个测试电压足压,来不及一一测试容量,但好在铁锂的好处是没有记忆效应,多次充放也不损坏容量。发货我也会默认多发10%(如要10节发11节,要100节发110,以此类推,不用特别说明)

私聊暗号“数码”,我会改价,小本生意,谢谢坛友们支持。 如果没有铁锂充电器的,可私聊我购买充电器套装。

网友:
好东西,一节充满电+一节站位桶  放东芝刮胡刀里能用一个月

网友A:
容量有保证还是不错的,充电器似乎要单独买才行

网友B:
真不错,已经购买,这下省的买5号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不错,已经购买,这下省的买5号电池了

谢谢坛友支持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容量有保证还是不错的,充电器似乎要单独买才行

一直用18650 充电器    而且一直没炸    还活着呢  很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18650 充电器    而且一直没炸    还活着呢  很精神

用锂电池充电器去充铁锂电池,不行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18650 充电器    而且一直没炸    还活着呢  很精神

充电器正常的话 分分钟报废,除非充电器带自动识别电池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正常的话 分分钟报废,除非充电器带自动识别电池功能。

还在用   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不错,比18650看着舒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18650 充电器    而且一直没炸    还活着呢  很精神

这种多电压支持的可以,单电压的不行

网友F:
各种都看看,看能不能凑够包邮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各种都看看,看能不能凑够包邮价

谢谢,店里的东西都可以凑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种多电压支持的可以,单电压的不行

我用的就是类似这种,不要安卓头的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就是类似这种,不要安卓头的容易坏

用这种可以,单片机控制的能兼容磷酸铁锂,那种里面是个4056或者4057的白搭

网友F:
我用这个,多次充过镍氢电池和18650电池,也试着充过coolook磷酸铁锂电池,还行。

网友G:
有没有7号电池大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7号电池大小的?

可以考虑倍思的  用签到红包 1电池+1占位  最低2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这个,多次充过镍氢电池和18650电池,也试着充过coolook磷酸铁锂电池,还行。 ...

你这个不支持铁锂哦,会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18650 充电器    而且一直没炸    还活着呢  很精神

其实....18650充也不是不可以,之前就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了,主要是铁锂安全,过充不炸。后来有个坛友启发,为了严谨期间,我还是找了一款性价比相对比较高的铁锂专用充电器搭着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