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WE210的夹头不太行,同心度太差了

楼主(2023-03-07):
威克士的WE210的夹头三个夹角都不一样长,钻头晃的不行,有没有性价比高一点的夹头推荐一个?当初贪便宜219买了个WE210一电一充,只充了一次电,家里还有个2电的WU380S,要不就出了210买个182的了

网友:
用的威达夹头,卡胜202换威达的,用威威100长的批头测,同芯要好得装好几次。182也一样,差不多就行了。我也不纠结了。

网友:
手电钻纠结那么多干嘛,要精度还得上台钻

网友A:
手电钻纠结完全说的过去,那种螺丝批还有纠结的了

网友:
对于多级行星齿轮减速箱+单轴承(轴套)结构的充电钻/批,追求高同心度没有太大意义,夹头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除非原机使用的是特别差的配件)。至于有人说的换个夹头立竿见影,一方面是心理作用,也可能是歪打正着(一个往左偏一个往右偏,拧到一块不偏了)。就算双轴承+输出轴软连接的专业电磨,如果轴孔、夹芯、夹头锁紧螺母任何一处出现偏差,同心度都会大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电钻纠结完全说的过去,那种螺丝批还有纠结的了

螺丝批没要求哈,4.2V的得力也在用晃得跟蹦迪似的,12V有线的也在用。就是感觉挺贵的手电钻还不如5.9的科麦斯电磨同心度好。哈哈哈哈

网友B:
现在一些工具制作精度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一些工具制作精度太差

对的,我十几年前买的rockwell的一把手电钻同心度就很好,可惜就是太大,12V的电池都老化了,拆开一看还是BYD的。网上淘了3节18650打算改造下,不知道上4节会不会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