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FORESEE P900 256G可以开卡吗?如何短接

楼主(2023-03-07):
FORESEE P900 256G可以开卡吗?如何短接

直接插电脑没有反应。
底下3个孔。两两短接,没有反应。

这款88NV1160的主控 可以开卡吗?

网友A:
一般人开不了,拆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人开不了,拆颗粒

感谢回复

网友:
拆颗粒换其他主控上面去开吧,这个一般人是没有工具的

网友:
大佬们给支招了

网友:
应该是1160的主控吧?也想知道怎么开

网友:
用的是4ce的b16,拆下来上2263xt吧

网友(2024-01-15):
我有一个你这个盘,不过是128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