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8听筒无音声更换

楼主(2023-03-07):
小米8听筒无音声

手机反面

打开后壳

主板

听筒是靠天线后壳接触,会接触不良,更换新的听筒,在听筒位置垫上双面胶。这样能够声音大声,也增加接触面牢固

网友A:
是不是发错地方了?????

网友B:
后壳是粘得还是卡扣

网友:
楼主这是要转手还是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壳是粘得还是卡扣

后壳是粘粘的

网友:
我有一部旧手机也是听筒没有声音不过用外放还是可以将就使用的就当备用机了。

网友C:
前排提醒,这款手机别瞎乱装,如果安装或者拆解错误,会导致WiFi/蓝牙/GPS损坏,因为板层走线是从那里走的,错误的拆装,会导致那个地方直接断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发错地方了?????

发在其他板块人少的可怜,能发拆机的都尽量发拆机,毕竟手机也拆了,不算违规,才发现是搬过来的,估计是真的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排提醒,这款手机别瞎乱装,如果安装或者拆解错误,会导致WiFi/蓝牙/GPS损坏,因为板层走线是从那里走的 ...

谢谢提醒

网友:
听筒下面垫双面胶方法实用,是个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