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使用Homeassistant玩智能家居朋友,进来探讨一下?

楼主(2023-03-07):
现在 系统结构 使用矿渣章鱼星球 + armbian + Docker+Homeassistant+MQTT ,把 章鱼星球做一个web服务器,用作智能家居的服务器

在构建过程中,有一些疑问?,请熟悉这个方面的朋友探讨一下。

1、Homeassistant  管理智能家居设备 在手机端 APP ,在网上找了好像只有是苹果手机,才有专门的app,而安卓手机没有专门的相关app
    请问一下 使用Homeassistant作为服务器   ,在安卓手机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控制设备?Homeassistant  可以接入其它app 来管理吗,比如 天猫精灵或 米家 app

2、熟悉Homeassistant  朋友,大家探讨一下 Homeassistant  搞智能家居 还有 玩法,什么坑需要避免的。

谢谢

网友:
像小米这样,接入厂商的平台,基本是api的,不然就是第三方的sdk

网友:
iobroker 比较简单点

网友:
我已经玩了几年了,我是用黑群+docker。
1.homeassistant有Android版APP,权限比苹果版还多。但由于地理原因,无法使用定位相关功能。不过国内有人将定位源改为了高德,还支持在线升级。地址在这:https://github.com/nesror/Home-Assistant-Companion-for-Android
只要你的设备接入了HA,都可以通过homeassistant的app来控制,但不能用HA的APP去管理其他APP,只能控制其平台上的设备。如果想外网使用,前提是你有外网ip或者用frp等手段内网穿透。
2.玩HA最主要的问题还是qiang的问题,你要有个好梯子。另外HA更新太快,而且向下兼容性较差,谨慎升级。

网友:
这玩意门槛有点高

网友:
可惜了,我家智能化成都还比较低,暂时用不到。

楼主(2023-04-09):
谢谢,各位大佬的提示,玩hass ,真的不容易,ha 就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功能不一样,真正玩起来功能强大的, 还需要 专门一个 ha OS版本,而且需要x86 裸机去安装才可以,真的很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