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毛球修剪器改锂电不转

楼主(2023-03-07):
镍氢1.3v电池,转几下就停,连板子都去掉,留个电机。用个18650加4056,太快了,又串了2个4007二极管,接通后不转。为啥呢?还有什么办法能降压带动小电机。

网友:
XC6206电流不够么

网友A:
串个小钨丝灯珠,既能降速,还能防止堵转烧电机。

网友:
难道是启动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个小钨丝灯珠,既能降速,还能防止堵转烧电机。

小灯泡比二极管费电吧,串了一个二极管也不转,会不会是4056输出电流再过个二极管就不够了呢?

楼主:
准备买个电机驱动模块试试

网友B:
先不用4056,18650直接串二极管带电机试试看。
会不会是二极管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用4056,18650直接串二极管带电机试试看。
会不会是二极管接反了。

转,动力十足,就是太快了,应该1.5v右,以前帖子有改理发器的,太快了剪不了头发。

网友:
换个电池不行

网友C:
4007二极管电流太小了,换1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7二极管电流太小了,换10A的

可调电源3v0.8A可以转啊,调到1.8v时0.5A左右,这个正好。

网友D:
电机启动时的电流比较大,4007没办法提供,所以无法启动。手动助力一下应该能转

网友:
电流太小了

网友:
换个合适的电机。

楼主:
怀疑18650不是动力电池,还是得想办法降到1.8v左右5百左右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启动时的电流比较大,4007没办法提供,所以无法启动。手动助力一下应该能转 ...

插上充电器,就转了,有时卡得开关几下。不知道是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动力十足,就是太快了,应该1.5v右,以前帖子有改理发器的,太快了剪不了头发。 ...

太快了?还不行?小白的疑问❓求解

网友:
是不是电流不够啊!

网友:
逛论坛的人难道没有万用表?启动时,测一下电机和电池两端电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上充电器,就转了,有时卡得开关几下。不知道是不是电池问题

这个现象应该是电池的保护板动作了,换个大电流的,或者保护板之后加大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