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随身扩音器 小声点 x5

楼主(2023-03-07):
闲的没事发现一个随身扩音器,简单看下吧
最后是附带的遥控器

网友:
都小声点,楼主要放音响了

网友:
这主板集成度太高了,不拆开就知道差不多设计了。

网友:
声音很大很大,,,高音

网友:
型号说错了,是小点声,不是小声点。

网友A:
广场舞用的吗?

网友:
都取名小点声,音量肯定不大

网友:
老鼠药耗子药 苍蝇药

网友:
这名字起的不错

网友:
集成度太高了

网友:
这款随身扩音器功能挺全面的,还带遥控。

网友:
集成度很高,芯片原件不多,常用、非常用的功能都带上了

网友:
应该叫“大声公”才对嘛

网友:
可以改成充电电池。

网友:
遥控器芯片是硬封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场舞用的吗?

老师、导游专用,俗称小蜜蜂

网友:
感觉小蜜蜂声音也蛮大的

网友:
这种遥控器微动如果坏了是不是无法维修呀!

网友(2023-06-24):
导游,老师,解说员用的,声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