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拆只聊——不锈钢水暖件是怎么铸造的?

楼主(2023-03-07):
网上买了个不锈钢外丝三通,2.8元包邮,真是便宜。

今天寄到办公室,没事把玩半天,产生个疑问:首先这个不锈钢三通不是CNC加工的,一是成本太高,二是效率太低;其次,整个三通内外平整,内外表面是麻面的,像是铸造的,于是问题来了,可以排除是砂模铸造,原因还是成本效率问题,同时砂模铸造外形不会这么规整。是金属模铸造的吗?什么金属能耐这么高的温度来铸造不锈钢?且金属模具表面是光洁的,也不应该是麻面的。会不会是粉末冶金的呢?

形状规整,表面麻面

底部有合模线

压铸标识

螺牙较浅,牙尖都没有

内部同样整洁规范

网友:
应该是砂模铸造吧,坛子里有高人还自己亲自铸铝呢。

网友A:
粉末冶金 + 车丝
-
猜的,我也不懂

网友:
这玩意一般是蜡模

网友:
蜡模加开丝,做工看起来比较粗糙

网友:
不懂,看高手回答。。。

网友:
我也买过,但没想过这些

网友:
也很好奇是怎么铸造的,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
这种是红冲CNC的。
不锈钢没啥优势,黄铜车得快。。。

网友:
应该是压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粉末冶金 + 车丝
-
猜的,我也不懂

就是这样的,粉末压实,烧结,再车丝

网友:
我见过的不锈钢角阀比这个做工还精致

网友:
应该是铸造的!

网友:
也好奇,进来看看回复

网友:
我一直以为不锈钢不能用模具

网友:
看上去应该是铸造的,具体工艺就不清楚了!

网友:
应该是铸造的,不锈钢的耐用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粉末冶金 + 车丝
-
猜的,我也不懂

我也感觉是粉末冶金后再车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