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充电器我修前面高压部分,各位来玩玩后面。

楼主(2023-03-07):
网购时贪了我十几块钱的,发了个炸机的50版。换了前级相关MOS管、电阻等。
测试如下:
这个是充电器板,50的高频变压器。

预设20几伏的电压,1A的电流

楼主:
预设定1A 的电流,用20几伏通电,加了个二极管给3842供电。

楼主:
3842的电流23ma,3842 的8脚5V;20V的电流为0.83A

楼主:
充电器现在是在20伏的电压下,0.83A的电流。升温很快,加大散热器,升温也不慢多少!
后面让各位出注意来玩玩!!

网友:
不不不,我就强势插楼围观……

网友:
me2,插楼围观下

楼主:
换个好板子,同样接了试了一下。输出正常。
启动时咔 咔了2声 然后OK。

楼主(2023-05-02):
测量3842.的12脚间光耦电压,7伏,看来初级没有导通电流呀。

用了10K的可调,调节到1.49K左右时,MOS管电流下降到了0.05A。
测量输出电压12V 左右。还是没有好。

楼主:
说句实话,这个电源出现的问题,让我有点惊喜。虽然已经炸了一次,现在都没有修好,但是 很有趣。

楼主:
我查了波形,6脚是高电平窄脉冲。因为只有30V左右供电 所以不炸,220我试过,炸了一只MOS管和3842.

楼主:
接24V电源,3842的6脚到MOS 管的10R电阻断开,3842停止震荡,24v正常,8脚5V正常。电路没有了大电流。说明就是6脚输出脉冲 导致的大电流。但是为什么到了0.8A,输出段电压依然低?

楼主:
我拆下变压器 测量了一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前半部分以3842为核心,后半部分以lm324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