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Balea DVD7SA镍镉电池手电钻拆解

楼主(2023-03-07):
昨天拆的电池包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4673-1-1.html  今天在单位仓库里终于找到了手电钻了,两把镍镉电池手电钻,还有两个充电器,其中一把充电钻和充电器新的还没使用过,运气不错,不过新的手电钻电池接触点腐蚀烂断了,修理了一下还可以,现在都拆给大家看看,这个电钻可以改成可以用锂电池吗?还有镍镉电池充电器电压咋那么高,达到了24V,两个都是一模一样的电路板电压也是一样,这样会不会充电池爆炸,另外可以改成锂电池充电器吗?

8812-A

8812-A

8812-A

8812-A

网友:
不错,拆解详细。现在都无刷了,没那么笨重

网友:
还是无刷的好点

网友:
有刷的,好修理,无刷电机坏了维修麻烦。

网友:
7.2-24这是可以适应的电压范围,6-20串镍镉充电器,改两串锂电就可以了,充电器当然要用锂电专用的,这个就不要用了,如果有两块电池,可以拆来拼成一块好的。

网友:
应该加精啊?我的改14500锂电池了。。。。。。。。。

网友:
能改锂电,充电器也要改

网友:
挺好的东西,别折腾了

网友:
应该改两节26650

网友:
电钻看着很新,估计电池不行了

网友:
镍铬电池耐操,但是容量不行衰减的也快。这个充电器绝对不能冲锂电池

网友:
做工很好了

网友:
跟我那日立的手电钻一样的电池我的电池也坏掉了改成锂电池了

网友:
我有一款内置镍铬电池的电钻,因其中一只电池容量下降严重,现在换成磷酸铁锂电池,非常有劲。

网友:
我有一个妙达的,和这个一样,充电器也一样,充电器会识别不同电池电压,也算是一种协议吧电池不行了一直没配电电池,我的是8节镍镉电池,嫌电池贵,一直接可调电源,12V重负载十多安的电流

网友:
我的日立DS18DVB电钻也是镍氢电池,10多年啦,改锂电还得换充电器,就去年换了镍氢电池。充电器也是7-24v。

网友:
看着还不错的,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是不是恒流的?转灯电路怎么样?这么宽的电压范围……

网友:
单速钻,上上螺丝还行,钻孔就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