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平台VMware虚拟机开机自启分享。

楼主(2023-03-07):
我这个工控机是J3160平台,安装服务器版VMwareEsxi_V7.0安装不了,没办法只能研究一下Windows平台自启虚拟机得了。
这个搭建简单适合初学者和需求简单的用户使用。

我现在需要的功能是:下载机,内网共享文件,繁星或者网心云挂机赚点电费,然后向日葵远程控制。

这个是系统整体运行时的效果,向日葵远程控制时占用CPU资源有点高,可能也是这个CPU差的原因。

这张图是:创建一个虚拟机系统时,让你选择系统存放位置的文件夹,你备注什么名,这个文件就是什么名,看好它的扩展名。

右键属性,更改打开方式,然后自己去选择打开它的程序

如果默认打开目录没有这个软件,就到虚拟机软件的安装目录去找,安装VMware的时候留意一下位置。

找到了,他在根目录下,选择它就好。

之后,回到你之前那个创建的虚拟机系统目录,它的图标已经已经变成这个样式了,接着,右键创建一个快捷方式到桌面。

回到Windows系统,找到开始菜单中的启动目录,Windows10系统的开始菜单中没找到这个目录,我是直接到C盘文件夹中找的,不知道路径的到网上搜吧,我记不住那几个文件夹名字。

把这个桌面的快捷方式扔进去就好。
然后重启电脑试一下

楼主:
Windows10自带的虚拟机能用,只是联网方式设置不好,主机和虚拟机之间不能连接,搞得精神崩溃。
VMware就简单了。

网友A:
这些功能估计openwrt都能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ve适合你

嗯,暂时还没用过这个平台,但是可以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功能估计openwrt都能实现吧?

不会玩啊,哈哈

网友C:
还是esxi更稳定

网友D:
winserver +vmware吧,Win10开久了会卡,server
内存回收机制好,常开不容易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esxi更稳定

我这个工控机装不上esxi和pve。加载完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server +vmware吧,Win10开久了会卡,server
内存回收机制好,常开不容易卡

嗯,开时间久了内存就满了,周日试一下你的方案

网友E:
繁星或者网心云挂机  有多少收益啊  我也想整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繁星或者网心云挂机  有多少收益啊  我也想整一个

前几天是0.7元左右,最好用固态硬盘,机械盘损耗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