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来来来,鉴定下是不是真苹果耳机

楼主(2023-03-07):
貌似老婆捡的,放在桌子上,刚开始我以为是个普通耳机,里面稍微有点脏,我用无水酒精洗干净,还挺新的。然后准备充电,感觉不对劲,不是C口,突然反应过来了,这是苹果口啊,赶紧查了下,果然是苹果,应该是airpods2。目前貌似没电,怎么按都不得劲,一会儿去车上拿个苹果线充了试试。
没用过苹果,各位先鉴定下这是真货还是寨货?
最后一张那不是塑料毛刺,是垢。

网友A:
塑料毛刺 鉴定为假

网友:
现在高仿太多了,外观根本看不出来。。。。看来只有破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毛刺 鉴定为假

那个不是毛刺,是垢

网友:
先修好再试吧

网友:
假的,假的太明显了

网友:
看做工像真的

网友:
原装耳机尾部触点不是这样的,当然啦高仿可以做到1:1

网友:
现在高仿很厉害了,不拆开估计难辨真伪。

网友:
一看就不是真的

网友:
初步判断是高仿

网友:
很假,高仿直接算不上,没标且看做工,只能算是低端中性产品

网友:
没有用过原装的

网友:
盒子上盖内部不是有sn编码啥的,可以看看

网友:
这那儿拾的,这么新的苹果耳机都扔了?

网友:
假的 入耳传感器窗口都没有 哪怕画一个
底部充电也不对

网友:
感觉太强大了,仿得真好。

网友:
那里看都不象真的,假货无疑。

网友:
你放心,这个就是假的,苹果没有下面是两个孔的设计,只会是一个孔,旁边是两个电极

网友:
看到第二张图就知道是山寨了 再下来看到耳机充电触点山寨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