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升压驱动12vcob灯条芯片

楼主(2023-03-07):
手头头几根高显色cob灯条,想做个台灯,可惜是12v的,想要5v输入,烦请各位给推荐一个外围简单一些,可以调光,没有频闪(高频调光?)的升压芯片

网友:
省钱用XL6009,土豪用

网友A:
简单的啦,sy7200aabc+sgl8022ws,完美组合。有兴趣看我的帖子,有相关的例子。看这里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啦,sy7200aabc+sgl8022ws,完美组合。有兴趣看我的帖子,有相关的例子。看这里的电路图 ...

感谢!!!
再请教一下3.3v稳压是怎么接sgl8022w的(有点小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再请教一下3.3v稳压是怎么接sgl8022w的(有点小白

8022可以直接用5v,不放心就接个二极管。要用8022ws,这个是固定20khz调光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