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漫步者M20有源音箱拆机

楼主(2023-03-07):
接口金光闪闪

第一下螺丝就拆错了,装饰板

喇叭

有吸音棉

芯片打磨过的

楼主:
做工除草,芯片一堆,不懂,密密麻麻

楼主:
喇叭正面来一个

楼主:
两寸?2.75寸?反正很小的喇叭

网友:
外置电源输入,10V的电压比较少啊。

网友:
带蓝牙的么,功放好像是1521A

网友:
带U盘播放,不错不错,如果再有蓝牙就更完美了

网友:
喇叭看起来不错

网友:
这喇叭感觉声音不会差

网友:
1521没这么多脚呀

网友:
所谓的全频喇叭就是缺少高低音,放口水歌的确不错

网友:
对音质要求不高的听这个还可以。

网友:
没想到用塑料箱体里面居然有块木头。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虽然音质一般但是做得还是很用心。

网友:
小巧玲珑,看做工用料还不错。

网友:
2英寸单元有点小,低音严重不足

网友:
还行吧,要求不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