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直流电源测量电池内阻

楼主(2023-03-07):
可调直流电源可以恒流输出,恒流源有了,我设1a,给锂电充电,万用表测量充电时和不充电时的电压差,就是内阻了,实际上是充电内阻,估计和放电内阻差不多吧。也算是四线开尔文原理。我测量了一个,45mΩ,还不错,电池组里的。
精度主要在于可调电源的恒流精度。

用了另一个电池,充电内阻110mΩ,放电电阻92mΩ,这个不理想,因为几乎满电,不得不提高充电电压到4.239v才能获得1a的充电电流。但从大体看,充电内阻和放电内阻差不多。

楼主:
直流钳表的精度还不错

网友A:
完整的电路图呀?!

网友B:
可调直流电源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整的电路图呀?!

没啥电路图,就是直流电源直接接电池正负极,设置电源为横流1a。另外用万用表测量电池两端电压。
充电内阻等于=(充电时电压-不充电时电压)/1A。
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不能在电池快满电时用。缩小电流,误差会增大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调直流电源不错

既然买了,就想办法用上。挺有用的,电子爱好者的得力工具。

网友:
学习了,改天也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啥电路图,就是直流电源直接接电池正负极,设置电源为横流1a。另外用万用表测量电池两端电压。
充电内 ...

放电测啊。几A都行,测压降

网友:
充电法、放电法测电池内阻都不太准确,电池有极化现象。只有交流法才准确。

网友:
压差除以电流,这个压差,应该有一定的条件吧?

是电池充满电后的,还是放电到允许最低后的,以及半中间,等等

有必要再做个系统的实验,这样才更能说明问题

不过这个思路还是有意义的,类似放电压差计算电池内阻

网友:
充放电电流差别大,估计测得的内阻还是不一致。

网友:
这个方法简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