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东成角磨机换转子

楼主(2023-03-07):
转子罢工换上,没技术含量,上图片了。

网友A:
更换费用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费用是多少?

转子25元包邮。

网友:
便宜啊,前几天我家亿力吸尘器坏了买转子自己换花70元,吸尘器2016年买的150元

楼主:
回楼上,鱼上购。

网友:
和我的角磨机是同款

网友:
买得到配件,换换还可以用。所以买大牌还是有实际意义的。

网友:
看这个橙色用的时间不短,为什么烧?我看见的基本都是卡转过流而烧,正常高速旋转,负载轻点,把换向器磨没了,都没有烧转子。

网友:
这个转子,我看不出来烧的痕迹啊,还是楼主没拍出来?,能看见的地方,也就换向器黑了,砂纸磨一磨,我感觉还能用

网友:
转子真便宜。原来的转子线圈烧了?

网友:
自己换,便宜

楼主:
是两年前在旧货收购站15元按斤称来的两东成角磨机,540W的换碳刷整理尾部就完好了,内部全原装。710W转子被上家换成非原装,我曾清理过转子,时间一长转子尾部起横槽,导到罢工,索性就更了转子。

楼主:
换下的转子打擦边球,东成是DCA,  坏掉的转子DHA,编码也不正规。

网友:
03-100这个可以加调速器,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下的转子打擦边球,东成是DCA,  坏掉的转子DHA,编码也不正规。

可能是生产的时间不同吧?

网友B:
25块完美复活,坏的转子换向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块完美复活,坏的转子换向器坏了?

是的,换向器出现些横槽,很费碳刷,更换新转子就好了。

网友:
淘的转子真划算

网友(2024-09-27):
引用 楼主:
是两年前在旧货收购站15元按斤称来的两东成角磨机,540W的换碳刷整理尾部就完好了,内部全原装。710W转子被 ...

这个转子磨损还不太严重,夹到钻床或车床上打磨一下,打磨平整转子应该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