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希沃mt11主机,没有开机按键,求教各位坛友怎么短接!

楼主(2023-03-07):
希沃mt11主机,没有开机按键,求教各位坛友短接哪里开机…非常感谢感谢!

网友:
找到希沃一体机电脑模块,在电脑模块侧边有一个小的开机按钮,按一下就可以开机

网友:
opc 模块

试试……
https://oshwhub.com/xljxlj/seewo-mt11-kai-ji-ka

网友:
你CPU没有上散热器啊?

网友A:
pwr sw就是电源开关的意思,短接试试

网友:
有用吗?单位机器测试经常要找空机塞进去再试,找到这个办法的话,可以简单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r sw就是电源开关的意思,短接试试

你好,那两个孔

网友(2024-07-12):
没那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