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克士WA3880充电器维修再次求助

楼主(2023-03-07):
维修一个威克士20V充电器,高压部分烧坏的原件都已检测更换,现在的情况是空载各路电压都正常,插上电池充电,表上显示达到148W的功率,这个电源外壳上标的是20V2A的输出,应该在40W左右,我用另一个同型号的充电器试了,充电时的功率是40W左右,,现在这个充电器充电时功率近150W,超出太多了,不敢长时间充电,怕炸机,,有没有高手给指点下,,为何修完了输出功率变大了  ,,场管更换的是8N60的,,原来烧掉的好像是5N60的

高压部分烧坏的零件已经更换,空载上电各路电压均正常(主电容3百多V ,,辅助绕组输出31V经20V稳压二级管稳压给芯片供电

接上电池充电时显示功率达到148W,,比原设计40W高太多

充电时主电容两端电压下降到289V,,辅助绕组输出电压升高到46V左右,经稳压电路稳压在20V,,

请知道的高手给指点下要如何修,,谢谢

网友:
太复杂。。。鸟

网友A:
你测一下充电的时候次级电流是多大,估计限流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B:
看芯片挺多的,应该安全性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一下充电的时候次级电流是多大,估计限流电路出问题了

次级电流怎么着也得上到6-7A了,,现在就是没整明白哪块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芯片挺多的,应该安全性不错

因为电池上面不做保护了,所以充电器上得要做保护,

网友C:
将场效应管S极的3只1R00电阻去掉一只试试。

网友D:
我还没买充电器前,你可以卖给我10元

网友E:
R050那个电流检测电路出问题了吧

网友F:
电池没电了?动力电池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场效应管S极的3只1R00电阻去掉一只试试。

我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R050那个电流检测电路出问题了吧

这个电流检测电路到324芯片中的零件都检测了,,324也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没电了?动力电池没事

电池是没电了,但是用另一个正常的充电器充电功率不会这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流检测电路到324芯片中的零件都检测了,,324也换新的了,,

顺着S极电流检测电阻捋到检测比较器看看另一输入端基准电压设定

网友:
感觉是光耦没有信号反馈回去,变压器输出最大电压了,检查光耦及其相关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没买充电器前,你可以卖给我10元

新的也才25一个啊

网友:
我觉得品牌充电器真难修

网友G:
大电流充电器就减配成这样子?威克士真的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电流充电器就减配成这样子?威克士真的飘了

现在基本上都这样,,都是想着搞垄断,,各中协议,卖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