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mSATA PS3111+长江颗粒开卡实录

楼主(2023-03-07):
RT,这个是我去搞SSD回收的工厂里面淘来的,花了20块钱淘的,不包好坏,到手的时候,发现是无法格式化了

用了2.2.32版本的开卡工具没有固件,在@fanallen 的提示下用2.2.70版本的工具成功开卡了。非常感谢热心肠的范佬。

开卡工具看ID分布情况

没有缺少ID,问题不大,重新开卡就能够使用了。
一共4颗64GB的长江储存的颗粒,共计256GB容量。

开卡设置如图所示,开卡之前先擦除一遍,再按照如图设置开卡参数,注意了千万不要选ONFI2.0,否则会各种报错的。

3GB的AS SSD跑分,只能说一般,。。。。

最后跑个圈吧,写入速度比05560 256G快一点,。

网友A:
我周日也是开PS3111 英特尔的B17颗粒各种报错,放弃了,后来不小心插上usb转sata接口居然认盘了,不过开海力士的3DV4就是不过。

网友B:
20块淘了个512G的,救活就是赚到了。

网友:
4K好差啊啊啊

网友:
不是256吗,是512吗

网友C:
跑分真高,要是让我选择,颗粒这方面不会爱国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块淘了个512G的,救活就是赚到了。

这个是256G的。。。。。。

网友:
不错,不错,成功解救一张盘

网友D:
请问群联的用什么转接卡开卡,我的2块都不认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跑分真高,要是让我选择,颗粒这方面不会爱国

棒子三星的最近不是0E门么,小飞机测试长江的耐久性超过镁光东芝这些芯片大厂,大厂的挂的差不多了,长江的还坚挺,矿老板的选择不会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棒子三星的最近不是0E门么,小飞机测试长江的耐久性超过镁光东芝这些芯片大厂,大厂的挂的差不多了,长江 ...

希望我这个颗粒也坚持的久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群联的用什么转接卡开卡,我的2块都不认盘

ASM1153E 短接ROM就能识别了,不要刷UASP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周日也是开PS3111 英特尔的B17颗粒各种报错,放弃了,后来不小心插上usb转sata接口居然认盘了,不过开海 ...

就真的是很玄学,有时候工具出问题了就各种找不到原因,重新解压之后就可以开出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周日也是开PS3111 英特尔的B17颗粒各种报错,放弃了,后来不小心插上usb转sata接口居然认盘了,不过开海 ...

ps3111开HY3dv4。缓外非常不错的

网友:
长江的速度不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ps3111开HY3dv4。缓外非常不错的

不知道是我的usb转sata不行还是咋地,就是开不过

网友:
20给我也来一个

楼主:
搞二手ssd翻新的地方就有。。。。

网友:
长江崛起后,三星再也没有火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