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发现word一个新功能,不打印空白文件

楼主(2023-03-07):
今天想测试一下打印机,但是又怕浪费纸,于是想了个办法,让word打印空白页,结果不动,以为坏了,打开别的软件打印好的,在回来打印还是不动,后来随便写了几个字能打印。

网友A:
测试打印机,可以打印测试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打印机,可以打印测试页

测试页不是有点浪费纸,特别是想测试连续进纸。

网友B:
不想浪费纸又怕空白页不打印可以只输入一个点(.)后期纸张用在别的地方也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想浪费纸又怕空白页不打印可以只输入一个点(.)后期纸张用在别的地方也不影响 ...

提醒的有道理,是不是一个空格也可以,一会试试

网友:
空格不行的话,插入一张全白的图片不就好了

网友:
为啥用word呢,随便记事本打开直接打印就是空白的了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是打几个字进去然后把字的颜色调成白色即可。

网友D:
如此精打细算,GDP怎么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此精打细算,GDP怎么完成

节约到分,~~~~~

网友E:
一张纸按5分钱算,几毛钱的事,打完了,还可以反面打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张纸按5分钱算,几毛钱的事,打完了,还可以反面打印啊

主要是个感觉问题,一张纸其实可以用4次,例如我想测试连续50张,都打印了感觉可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是打几个字进去然后把字的颜色调成白色即可。

刚实验了,空格不行,白色字不行,白色图片不行,就是说只要是空白,就不输出,不知道是打印机功能还是word功能。

网友F:
测试功能,你用废纸的反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试功能,你用废纸的反面呀。

也是个办法,

网友G:
可以把字体颜色改成白色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把字体颜色改成白色

看12楼,不行

网友:
你可以在第二页打 字,然后打印的时候选当前页选第一页,

网友H:
打印机多钱 纸又多钱,上学时为了省纸省墨,考试卷子剪成A4纸大小,经常卡纸最后打印机报废了,含泪又买一个,别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打印机多钱 纸又多钱,上学时为了省纸省墨,考试卷子剪成A4纸大小,经常卡纸最后打印机报废了,含泪又买一 ...

你这属于另一个概念了,省也不能无底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