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牛屎U盘风枪拆解,闪迪ufs新方案

楼主(2023-03-07):
某小厂的的U盘,PS2251-09主控,闪迪2ce
放久了分区会变成RAW,PS2251-09主控usb3.0识别也慢,写入速度一点点4k也没。量产后也一样,拆开玩玩
拆开是牛屎U盘,一大坨(背面忘记拍照了,自行想象一下)

风枪500度,一点一点把黑胶刮下,露出了引脚,感觉有点像BGA153,而且是底部朝上的

分开后U盘底板迷之布线,

芯片看着像emmc或者ufs
芯片上残留有黑胶,但是隐约看到了飞线

继续划开黑胶,看上面的字
sdinddh6-128g,查一下是闪迪的ufs

估计就是像三星ufs一样,可以通过转接贴当普通的颗粒用,但是为了保密防止抄板,用飞线加黑胶固定
继续划开底部的黑胶

刚好手头有个闲置的jms901
一般植锡,上去看看还能不能用

量产工具还能识别,32m估计是无解了,量产成功,格式化失败,分区工具也无法写入

三星ufs的金点是如何泄露的,感觉以后闪迪ufs也有搞头了

网友:
你完全可以不用试的,开了金点定义的,UFS固件都被擦掉了,只能识别30多m,是正常的

网友:
我一直以为黑胶下边都是晶元呢…居然还有封装过得颗粒…这么干就是为了金点定义不被反向?

网友:
好一坨牛屎

网友:
学习了,牛谢特芯片是这样的啊

网友:
真是让人开眼了

网友:
真是  费功夫啊

网友:
开眼了,这样的啊!

网友:
之前我有个UFS但是不带牛屎的

网友:
太狠了,这是把整坨牛屎吹掉咯??

网友(2023-11-18):
手头上有俩闪迪128G的UFS,不知道怎么改成U盘,或者SSD,又或者TF,又或者SD;几种任意一种都行~感觉现在这方面的东西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