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如何把开心果pcb点焊机电路图文件给嘉立创打板,新版的eda不识别开心果老师的电路图

楼主(2023-03-07):
电路板打板和嘉立创有关的我是小白,,,

已经领了优惠券了,有热心群友给我了文件,都非常感谢,,,,就是找不到传电路图的地方,有没有大佬指导一下,一步步纯新手教程那种。

不然只有一步步手绘纯飞线拼接了。。

有最近新版规则后体验过打板的大佬来说下。是不是还能免费打板。怎么传文件

。能不能拼接重复的主板还是算免费的?

编程设置我会。就只有这个pcb还没搞定

楼主:
另外问下这个.pcbdoc是哪个软件编写的呢。想增加一点文件,自己修改一下

网友:
搞了ZVS的线路板一直没法使用优惠券,后来直接买了成品

网友A:
他这个不是立创EDA设计的,没法免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不是立创EDA设计的,没法免费吧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立创开始不能白漂了,,,如果是立创那就能直接导入,那我问问做过的哪位热心群众,实际打板成本是多少。

楼主:
这就很尴尬了,文件就是一个格式问题没有解决了,,有没有大佬有这个点焊机的立创文件,,,共享一下。

楼主:
找了一个免费打三个板的平台搞定了,,,没有用嘉立创,,主要是没有办法把文件转成eda专用格式,。唉,

网友B:
我也是卡在这了,没法白嫖打板。

网友C:
导入文件理论上不支持优惠券,只有用立创EDA创作的才可以免费,自动识别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了一个免费打三个板的平台搞定了,,,没有用嘉立创,,主要是没有办法把文件转成eda专用格式,。唉, ...

什么平台可以打,推荐一下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平台可以打,推荐一下大佬。

只能打一次,后续很贵,然后有人联系你问资料和回访后续生产,感觉比较折腾,还不如还是花点钱,直接买板子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入文件理论上不支持优惠券,只有用立创EDA创作的才可以免费,自动识别的 ...

我在想两个电脑放一起,然后大概画个样子出来,应该就有了,就不知道立创eda是不是每个月都有免费两次,不然没有画板的必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卡在这了,没法白嫖打板。

是的我也没用立创,,无缘了。除非有转化后的这种文件,

网友E:
嘉立创只能用它自己的EDA设计的才能免费,我刚设计了一个电源尾插免费打板了。
顺便问一下你最后用的什么平台?可以免费三个?

网友F:
看我分享的吧  jlc画的 开心果分享的是99se画的板子 jlc不给免费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我分享的吧  jlc画的 开心果分享的是99se画的板子 jlc不给免费

没有看见你分享的电路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我分享的吧  jlc画的 开心果分享的是99se画的板子 jlc不给免费

我也没看到你的分享,可以发到邮箱344638286@qq.com  我再转发给需要的朋友

楼主:
顺路问下最近体验过得老师讲下,,嘉立创下个月没有消费的话,是不是也能下个月免费打板,就是邮费也免了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嘉立创只能用它自己的EDA设计的才能免费,我刚设计了一个电源尾插免费打板了。
顺便问一下你最后用的什么平 ...

还没到货,打了一堆电话给我,,以为遇见了大户人家,,等到了我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想两个电脑放一起,然后大概画个样子出来,应该就有了,就不知道立创eda是不是每个月都有免费两次, ...

没必要两个电脑,一台电脑两个显示器就好了,我就是这样搞的,不用画电路图,直接画PCB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