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上这种白色印记有什么作用?经常看电源上见到

楼主(2023-03-07):
PCB板上喷涂的白色印记,有什么作用?

网友:
猜测增大绝缘层厚度

网友:
减低锡粘到PCB上的几率

网友:
猜测是隔离强电和弱电

网友:
看右侧有放电齿,这板子上应该有高压,所以大概率是增加绝缘的

网友:
便于写字,版本号,啥的。

网友:
提醒、区别

网友:
大概率是用来贴标签或者直接写字的

网友:
做标记或者贴什么使用的

网友:
这白色的印记有时还很烦人,现在的贴片元件多,印鉴搭在上面,很难区分是连接的还是分开的,这给画图带来很多误判

网友:
我认为是给视觉摄像头做判断定位的???

网友:
猜测是为了增大爬电距离

网友:
便于写字,版本号,

网友:
用摄像头识别电路板时,确定电路板位置?

网友:
以上都对,丝印层灵活应用

网友:
做标记、写字或者贴什么使用的。

网友:
可能是定位用的吧

网友:
两种可能性:做为标记贴纸处位置;保护容易磨损铜皮和上方器件(组装板的话看看上方有无安装何器件在结构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