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拆开一个修车的手电钻。电机冒烟了,居然还能转动

楼主(2023-03-07):
买的时候就是旧的估计散热不好,又连续用了好多次了,烧了,已经像电灯泡一样冒烟,能看见发光,意外的是还能转动,准备改无刷电机试试看,这种电压18v,我用的12v居然也能烧掉,估计缺少保养,或者买来就要问题,有同样手电钻的就可以照着型号买电机,不用拆机了

网友:
就是电压低才烧的

网友A:
咸鱼10元一个没电池,好像3个包邮,也有21V的电机,随便挑。

网友B:
冒烟是电刷那吧,一路火花带闪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10元一个没电池,好像3个包邮,也有21V的电机,随便挑。

是啊,还修个啥,,,只是尽量不想破坏,,到时候看看是不是铜线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冒烟是电刷那吧,一路火花带闪电

哈哈,就像是看烟花一样,闻着烧毁气味,本打算将就用,看来不行啊

网友C:
电刷接触不好吧,把电刷打磨一下,转子接线头部分也打磨平整点,应该就能解决接触不良问题,减少冒火花和烟了

网友:
应该是碳刷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刷接触不好吧,把电刷打磨一下,转子接线头部分也打磨平整点,应该就能解决接触不良问题,减少冒火花和烟 ...

也有这个可能的,碳粉累积跳火。如果没有烧线圈就改成可加碳刷的

网友(2023-04-20):
电机正负极串联3个104消火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