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启动器坏了怎么拆

楼主(2023-03-07):
晚上冰箱突然坏了,压缩机不启动,检查一下感觉是启动器问题。动了一下能启动,过了没多久又停了。压缩机不烫,不像是过热保护。我想问一下,这启动器好像是连在压缩机上的,要是坏了怎么换啊。我开网上视频人家启动器都能取下来

压缩机上有三根针脚插进启动器
是直接用起子撬开吗

楼主:
另外问一下冰箱制冷的时候功率只有56瓦正常吗?

网友A:
压缩机工作时功率只有56瓦肯定不正常啊、是不是冷媒漏了不制冷了?

网友:
我的冰箱也这么多瓦,没坏

网友B: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人士干

网友:
没拆过,帮楼主顶贴

网友:
螺丝刀直接撬就可以取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工作时功率只有56瓦肯定不正常啊、是不是冷媒漏了不制冷了?

不是,制冷正常,现在动了动启动器,工作又正常了。明天去买个启动器换上试试,反正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人士干

这冰箱直冷,不带电控,电路就和风扇一样简单,只要不涉及管路,一般人都能处理的

网友:
只要制冷正常就没事

网友:
56w应该不正常吧,一般有100多瓦的啊

网友:
用平口起子直接撬

网友:
淘宝咨询卖冰箱启动器的

网友:
直接买个新的

网友:
直接拔出来

网友:
直接拔下来就行了

网友:
这个没经验

网友:
善用度娘,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cbcede0766c8b643f50b4d0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