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适配器买哪个牌子比较好?

楼主(2023-03-07):
直流适配器明伟的不错,但是明伟好像只做直流电源

市电转交流24V,交流适配器买哪个牌子的比较好?
要求空载功耗稍微低一些

网友A:
适配器?不就是电源么?
明伟24v不少啊。。。看你多大功率的
要交流的话,变压器工频的某宝一搜一大把,主要看要多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不就是电源么?
明伟24v不少啊。。。看你多大功率的
要交流的话,变压器工频的某宝一搜一大把,主要 ...

明伟24v dc的很多,明伟24v有ac的么?

网友B:
220V变24V交流需要用铁芯变压器,没什么好品牌,只要铁芯截面积达标,线圈是铜线,圈数达标,这样就没问题,如果需要待机电流小,长期待机,负载功率也小,可以选择购买380V变压器用在220V电路上

网友:
网上买,只要是纯铜的 应该不那么容易坏吧

楼主:
ac适配器就是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变24V交流需要用铁芯变压器,没什么好品牌,只要铁芯截面积达标,线圈是铜线,圈数达标,这样就没问题 ...

380V变压器用在220V电路上可行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380V变压器用在220V电路上可行么?

变压器有变比,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成比例,配380v变压器,用在220v,需要按比例计算电压,380/x=220/24,x约等于41,买一个380V转41V的变压器或者尽量接近41V的,在220V输入时输出就是24V左右了

网友:
看一下设备内部接口。
绝大部分用交流适配器(线性变压器)的设备,用直流是没问题的。
究其原因,是线性直流稳压电源一般是用78XX系列三端稳压块,最大电流就1A——所以较大功率的设备,例如监控摄像头,就会选用交流适配器,或者不带稳压的直流适配器(变压器+整流桥),然后自己内置整流桥+电容+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有变比,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成比例,配380v变压器,用在220v,需要按比例计算电压,380/x=220/24, ...

380V转41V的变压器和220v转24v的匝数比是一样的,此外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