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个D-LINK DES-1026G交换机,电源板坏了,维修好但有问题请教。

楼主(2023-03-08):
50元鱼鱼买的 。。用了一小时后有个监控不显示,拔电源,然后再接上,不通电。

拆开后测试电源板没电压,可调电源5V接上正常,然后维修好电源板后发现电源板3.4V 10.56V(这电压是供电风扇的,风扇上写12V)
但接上电源板后交换机好像又正常。。究竟是电源板是3.3V + 10.5V(风扇降压运行?)还是电源板是5V+12V的。。有点纠结。

用了一小时后有个监控不显示,拔电源,然后再接上,不通电。

拆下

电源板坏了,没电压

可调电源5V接上正常使用,

维修维修。。

继续维修,5L0380R弄断脚了。。接上继续

换下一些零件,维修好了。电压只有3.4 + 10.56V 。

3.4 + 10.56V 但正常使用中。。。

正常使用中。。请问电源电压应该是多少??

完毕。

网友:
能正常用就行了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呀

网友:
应该是3.3,12v的?

网友:
可能有滤波电容失效了

网友A:
板子上一般有丝印吧,还有看一下输出滤波电容耐压来猜测,3.3V、5V、12V是常见的电压,那个10.5V估计不正常吧,3.3V就不知道了

网友B:
看这个板子应该是单电压的吧,你测的两个电压是测的哪儿啊?电源上仔细找下,可能会有型号。

网友:
感觉电源和我二十年前的不一样呢

网友:
可能滤波电容失效了

网友C:
拆开了,而且时间不短了,如果是我就换了余下的电容,特别是滤波的

网友:
这机器得有二十年了吧,仓库好象也有一台,故障是用一会儿就死机,断电再开就好一会儿,没有修退役了

网友:
可间接查一下主板芯片PDF看看供电多少

网友:
一般是5v 12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板子应该是单电压的吧,你测的两个电压是测的哪儿啊?电源上仔细找下,可能会有型号。 ...

双的,修都会修了,测个电压都不会?不用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了,而且时间不短了,如果是我就换了余下的电容,特别是滤波的

5V空载1A,话计3.3带载差不多2A。
测带载电压3.4V稳定,估计电容无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一般有丝印吧,还有看一下输出滤波电容耐压来猜测,3.3V、5V、12V是常见的电压,那个10.5V估计不正常 ...

就是哪个10.56V让我纠结,10.56是单二极管直接整流滤波出来的,没经TL431,不知有没算错,按我计算把3.3电压调5到5V,哪么10.5会输出15V左右并不是12V。

网友:
看一下3.4V那路,输出电容是多少伏。输出电容3.3V的一般会用6.3V或者10V的电容,5V的会用10V或者16V电容。。。

网友:
这个应该是12伏

网友:
以前我拆过千兆TP交换机也是3.3V的,但用了5V进去用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