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6K AB开卡求助

楼主(2023-03-08):
一个240G的杂牌固态,主控是2256K,试了好几个工具,都不成功,错误Chk Pre Test Fail(31)错误,具体见图,哪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还是设置方面的问题

网友:
pretest选1
缓存选256M

网友:
三楼回复一针见血,厉害

网友A:
用这个方案的专用包,应该可以解决no info page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方案的专用包,应该可以解决no info page的问题

家元不足,请发邮箱:1697849057@qq.com,谢谢了

网友:
学习的重要性~

网友(2023-04-08):
引用 网友B:
家元不足,请发邮箱:,谢谢了

都是骗积分的

网友:
范大侠可不是骗积分的,那是真心实意帮助人。

网友:
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缺家元,回复赚家元

网友:
其实不建议玩。没啥意思,太小众的产品,过渡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