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志高无叶风扇暖风机简拆维修

楼主(2023-03-08):
『X折腾』志高无叶风扇暖风机简拆维修
一开始我以为只是个风扇,没想到。。还是个暖风机。。

底座实在难拆,上下互卡,你这个没拆,还拿不下来

最后还有一个卡扣环

这个只是底座,还拆不到风机内部

废了老大劲,才拆开,内部灰尘真多

后经检查,原来是卡口处内部线路断裂

还有个防倾倒装置

最后重新接线,焊接

不管如何摆放,都能正常运行

还别说,功率还挺大的

相当于一个超大号的立式电吹风

就是风力温柔

后面还发现,有霓虹灯光污染效果

完。

网友:
看不见风扇叶子就是无叶了

网友A:
无叶是怎么做到的?什么原理推动了空气流动形成风.

网友:
电老虎一个,哈哈

网友B:
内置强力风机,外部看不到叶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叶是怎么做到的?什么原理推动了空气流动形成风.

相当于电吹风的原理,高速风机往里吸,从缝隙里吹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置强力风机,外部看不到叶片

就是,内置风机了而已.

网友:
用他吹暖风,估计耗电量很大。

网友:
无叶风扇是否伪命题?

网友:
里面是有扇叶的,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无叶风扇对家里有小孩的来说还是不错的,就是噪音有点大。然后比直接吹风力小。

网友:
带暖风的话还是需要防倒功能完善的

网友:
光污染电吹风

网友:
暖风机功率不小,能效比却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叶是怎么做到的?什么原理推动了空气流动形成风.

里面有超高速涡轮叶片,从底部吸入,到环形缝隙出风,空气对流可以增加风量,适合家里有小孩,避免手指碰到叶片。

网友:
功率很大,相比其他取暖器风应该柔和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叶是怎么做到的?什么原理推动了空气流动形成风.

所谓的无叶是你表面看不到扇叶而已,内部利用涡轮扇把风吹出来。

网友:
无叶不是真正的无叶,只是内置了,安是安全了,效率估计得降不少。

网友:
无叶风扇效率不高,就是追求外观的产品。

网友:
挺高大上的,还有灯,费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