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南京天宇T-88A指针万用表到手拆解

楼主(2023-03-08):
数字万用表已经有几块了,唯独没有指针表,平时维修折腾用数字表也够了,但是像家庭电路漏电检修的话,还是觉得指针表好用点,所以就有了下面这款天宇T-88A。它有几种型号,最高的那款S470 Pro 要一百多,感觉不值,就选了最便宜的这款,反正平时用的也不多,能够应付漏电检修就可以了。

话不多说,下面开始上图,买之前也在度娘上搜过,还没有这款表的拆机图。

包装盒。

买的是标配款,我以为电池用的是9V+3V的,搞得我连9V电池都准备好了,结果只是用一对7号电池(大家原谅一下我的懒,图片没有转正就上传了。)

表体外观设计不错,样子挺好看的。

背面这个挂勾跟强磁铁必需好评,太实用了。

后背支架也很实用。

后面电池仓,还配了2个备用保险。

左右两边的胶皮

内部就一块电路板,买之前看过了最贵的S470 Pro 的拆机图,也是类似的电路板,所以没有分立的电阻也无所谓了。

做工貌似有点差,元件都贴歪了。(现在再看到图片,感觉贴歪的那两个元件,怎么那么像是返厂维修的呀)

网友:
有没有试一下测量精度怎么样

网友:
精度怎么样

网友:
现在机械表都这么高级了,赶快把那个歪的扶正

网友:
外面这个包胶还是不错的

网友:
哈哈,看着还不错,不过你的理由都是借口,目的只是为了买

网友:
这表看着还不错,指针表直观的优点是数字表不能比的。

网友:
我喜欢指针表,能看到动态状况

网友:
E有一个指针表足矣,但要好用

网友A:
我测量电压就喜欢用机械表因为没有安装电池也可以测量。

网友:
手头也有好几个指针表,有时候也需要指针表来观察动态数值和模糊数值

网友:
这种表用习惯了也蛮好的,指针表直观的优点是数字表不能比的。

网友:
家庭电路漏电,用指针表是怎么检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测量电压就喜欢用机械表因为没有安装电池也可以测量。

有时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现在的指针表内部都这么高级了,过去全部是分立元件!

网友:
现在的指针表电路做的这么整洁了

网友:
这款用7号电池不错,指针式万用表板子用贴片元件的少,看着还可以

网友:
这款不就是抖音上那个城阳电工卖的那款吗

网友:
看到一个八脚集成块,升压用的?我还是喜欢用指针表,除了测电阻外。

网友:
表盘看着很强大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