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恢复保险丝 自恢复电阻的规格选用 能否保护后级

楼主(2023-03-08):
这个视频说的挺溜的,但系列很多,难选择啊

https://m.toutiao.com/is/SPHt7Tf/  - 今日头条

https://m.toutiao.com/is/SP9SBxs/  - 今日头条

https://m.toutiao.com/is/SPH6po3/  - 今日头条

网友A:
自恢复保险电阻,其恢复过程,需要比较高的电压,这个参数在电阻性能指标里有.这类电阻可以用在低压回路做过流保护用,比如单节锂电池供电电路,但受恢复电压的限制,过流保护后,它自己无法恢复到低阻的导通的状态.

网友:
ptc类原件还有如此多技术含量?

网友:
短路可以保护,但反应时间不快。小功率使用比较靠谱一些。

楼主:
1.合适的工作电压。。如果你30V,千万别选80V,220V的。。。

2.保持电流。。。

网友:
谢谢分享,涨知识了!

网友:
谢谢分享,涨知识了,以往关注串在电源里的限流的ntc比较多

楼主(2023-11-14):
引用 网友A:
自恢复保险电阻,其恢复过程,需要比较高的电压,这个参数在电阻性能指标里有.这类电阻可以用在低压回路做过流 ...

买了几个6V的。18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