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电子小白拆RFID读卡器

楼主(2023-03-08):
本人电子小白,电子元件里就分开不一定认得全,装到一起只会用电池,别的是什么作用都不知道。厂里上RFID读取设备做生产过程追溯已经两年多了,除了天线板,从来没拆过东西,正好坏了一些读取器,拆开查看看。这个牌子外面买不到,韩国过来的。想买国产替代的,奈何系统和硬件之间有交互,改动太大。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网友:
這個 看不懂

网友:
我只认识2410,这个是arm 处理器,教程和应用支持蛮多的

网友A:
接口是无线发射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是无线发射的吗

接口接馈线到天线

网友:
工业用产品,替代性比较难,毕竟自带了CPU,估计里面有写有程序。

网友:
看上去挺复杂的

网友:
这个没玩过,太高级了

网友:
这是工业级的无线高端货,有内置程序,国内的不好替换。

网友B:
这是无线
接收器吧

网友:
看着真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无线
接收器吧

配合不同的程序可以实现读写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口接馈线到天线

4个天线?

楼主:
可以接4个天线,分别扫不同的地方,设置不同的功率

网友:
完全不懂我去

网友:
单独买一个RFID读写器不难也不贵,扫出来的结果就是一串数字,难点在于扫出来之后要怎样处理,一般都是自行开发的,或者一整套软硬件方案来使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接4个天线,分别扫不同的地方,设置不同的功率

这个高级,估计不好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高级,估计不好替换

这个是软件里实现的,读取的时候,会擦送读取天线编码和读取芯片号,软件里面提取过滤一下就行了